寻找一款护线管

楼主(2020-05-20):
三坐标搬送机械手上面用,横杆移动部分不想用拖链,寻找一款能将线、气管裹起来的护管,要求耐油、耐折,弯曲半径最小300左右。不想用裹线布,难看。也看到过别人用油管,但油管太硬了,我们机械空间小,怕弯曲不过来。

网友A:
潜水脐带了解下

网友B:
不能理解耐拆的理由,运动的线缆,固定住就好了,难道经常磨损折断进行维修替换?选型的时候不会选择耐折的线缆么?比如电梯轿厢使用的扁平运动电缆。
其实拖链+电缆线的塑料护套管是最美观的解决方案了,怕油可以使用金属软护套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耐折

网友C:
联塑的难燃PVC波纹管都可以满足要求,关键还便宜,但是安装要求穿线方式,估计你不会喜欢

网友D:
硅胶管应该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