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0):
公司旧项目需要用到,但是打不开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旧项目需要用到,但是打不开程序。

ProTool或者WinCC Flexible(并非WinCC Flexible Sma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 我去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我去下载下来看看
proTool消失好多年了这个软件,祝你好运。

网友C:
用WinCC Flexible2008 sp2版以前的版本,可以打开protool的项目,sp3以后的版本就不能打开protool项目了
需要看看你的程序文件是什么后缀的,你可以说出来,那我们可以建议你用什么版本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oTool下载了但是得XP系统才能安装,要试试WINC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烦您看下,我现在正在下载WINCC的软件 好像是SP4的。怕是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Tool下载了但是得XP系统才能安装,要试试WINCC的。
嗯,年头太久远了,装个虚拟机,xp,不行还得用上串口,真得找个老计算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是protool的文件,需要用protool软件打开,也可以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2或以前的版本转换,但是也有可能转换不成功!
还有一个方法是,你发给我,我帮你转换一下,搞好了发还给你!
如果是在集成程序里面,文件应该是一个TDop的文件夹里面,最好把文件夹压缩了发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老的计算机现在真的比较难找了 我打算弄个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