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感应器问题

楼主(2020-05-20):
如图 这个具体是什么感应器? 显示值代表什么呢?

网友A:
楼主,还是建议您提供详细一些的信息才好帮助看看哦

网友B:
高精度接触式传感器的放大器。
显示的是:相对零点位置的值。
就是与零点位置的位移量

网友C:
基恩士位移传感器的放大器。具体到官网下个说明书就都明白了。

网友D:
GT2-71MCP难道不是型号?

网友E:
gt2-71mcp基恩士的光电开关,数值是计算光感反馈量的。当然要看你设置的情况。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网友G:
GT2是接触式位移传感器,一般是走通讯,如果是RS232输出还要带一个通讯模块。
用这种传感器,说起来都是泪,手上还有一个老是出现峰峰值,全新的,但是基恩士说谁叫你买的嘛,你买你中奖。算了。近万块钱丢了。基恩士886.

网友F:
这个型号是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哦。我以为是FV的,抱歉抱歉。我们只用到FV,GV,LR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