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0):
老师好,

现在用的Proface屏幕型号是SP5000系列的SP5700WC,屏幕有问题了,想暂时换个GP4601T屏幕代替使用。
想问下如果把SP5700WC屏幕里的程序直接下载到GP4601T中是否可以正常运行使用?
屏幕尺寸不同,但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的不同之处?通讯参数设定先忽略,从屏幕程序自身角度来说是否可通用?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A:
下载GP-Pro EX 4.08,工程里有系统设置,更改机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型号改下,分辨率调整下
通讯端口没有变化一般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等我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等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