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变频器故障代码ERR04,怎么调试?

楼主(2020-05-20):
JTE INVERTET变频器故障代码ERR04,什么原因,怎么调试,哪位师傅知道一下。

网友A:
参考下,你这是运行中,还是启动的时候。。具体情况可以描述下。

网友A:
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猜测一下,电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C(2020-08-29):
我也遇到相同的故障码,现在还没找到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