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0):
品牌abb ac500 pm554,今天用软件调试的时候还好好的,下午就扫描不到pPLC的地址了

网友A:
ABB的软件好大好难装,楼主厉害??

网友B:
本地IP地址被修改了?Ping一下

楼主:
我是新手,ping一下提示无法访问主机。,之前是可以通信的。。有什么办法查到PLC的地址吗各位大佬

网友C:
以前用过AB的PLC,PLC软件安装好后里面有个叫BOOTP的软件(动态IP地址分配工具)

通过输入PLC上的12位MAC码可以强制修改和看到当前连接的PLC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