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0):
一、用户主诉:
岛精123SP电脑横机主控触摸屏报主电机伺服器故障。
二、现场:
经查,
1)主控触摸屏报主电机伺服器故障;
2)主电机伺服器一位LED报警显示8;
3)对比其它同型号运行横机,正常是显示-;
4)将此伺服器安装到其它正常横机上试机,主控触摸屏仍显示主电机伺服器故障,伺服器仍显示8。
可以确认伺服器故障。
三、维修:
1、维修室不接编码器、电机,L1C-L2C接200VAC,上电,仍然只显示8;
2、伺服器无操作按键且只显示一位LED数码,因没有此伺服器说明书,网上(包括安川官网)也查找不到关于CACR伺服器(可能为定制)的任何信息及资料,故不知道报警性质;
3、网上下载并安装安川伺服器调试软件SigmaWinPlus_Ver.7.27,电脑和伺服器用USB线连接,伺服器L1C-L2C连接200VAC上电,运行调试软件,立即显示报警码C90,显示此伺服器为编码器初始化错误报警;查报警历史纪录,只有此一种报警;结合现场有编码器时的报警且未装编码器只有一个C90的报警,可以确认此伺服器C90报警是伺服器的编码器信号通道电路故障报警,而非未接入编码器的报警;
4、重点放在CPU板编码器插座及以后的编码器信号通道:初步检查,可以看出,编码器从插座经几个元件送给了一个8脚芯片BL176A(SN65LBC176A差分总线收发器)。先围绕这个芯片跑线路进行检查:
1)发现芯片出线一处过孔断路,补焊后,返厂试机,仍然报警8。
2)直接用6BL176(SN65LBC176A)更换这个芯片,返厂试机,OK!
四、总结:
这个伺服器维修的难点:
1、没有手册;
2、没有操作按键;
3、只显示1位LED码;
4、恰好是编码器处理故障;
5、维修室缺乏试机条件;
6、网上没有关于这个伺服器的任何信息、资料。
幸运的是,找到一个调试软件,并且下载、安装、试运行顺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适合这个伺服器,并将报警性质报告正确!

CACR-7R6铭牌

CACR-7R6面板

岛精123SP电脑横机

CPU板正面

CPU板背面

编码器信号部分:

试机:
试机:

楼主:
因为编码器信号处理电路故障在整个伺服器故障中,占比极低,此例伺服器故障,恰好是编码器信号初始化、处理电路故障,造成过去总结的维修室维修伺服器的基本原则(未接编码器的情况下,先置编码器报警于不顾,维修其它报警;当只剩编码器报警了,大概率伺服器就差不多修好了)完全失效,需要频繁跑现场试机。

网友A:
请教,这个软件报警编码器的同时,如果有其他故障也会同时报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软件报警编码器的同时,如果有其他故障也会同时报出来吗
应该可以。

楼主:
维修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BL176是一个双向的收发器,用在编码器信号处理中,说明这台伺服器与编码器的信号是双向的,即,伺服器与编码器是通讯连接,而不像普通编码器那样,编码器只向伺服器输出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