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0):
家用台风扇,风力太大有没有办法?即使开最小档也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吊扇调速器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A:
电容调速吧.

网友B:
串1.2~2.4uf电容器调速。

网友C:
淘个风扇调速器 多的是

网友D:
纱窗的网子把前面罩上。或网数更密的网子,或者大的纱布。

网友E:
减小电机运行电容是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容调速吧.
这个可以!

网友G:
加个电子调速器就好了

网友H:
同意换个电子调速器,无极调速很好的。买个调速器,拆开来改装到你的风扇上就可以了。

网友I:
网上调速器一大堆,很好改,加油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纱窗的网子把前面罩上。或网数更密的网子,或者大的纱布。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用的

网友K:
吊扇调速器

是可以的

网友L:
淘宝搜一下

网友M:
在进风侧弄层过滤棉,定期更换,出风还干净一些

网友N:
动手能力强的话可控硅调压,几个钢镚可以了

网友O:
有风扇调速器。

网友P:
三挡调速+摇头,还不能满足你的需求?再不行裹着薄被子最小档摇头呗。

网友Q:
买啥调速器啊   换一个小点的  哈哈

网友R:
要我说,把这个电扇淘汰了,现在网上卖的电扇360度半球面旋转,加睡眠功能,负离子功能,可以直吹的那种。风软的让人都没什么感觉,但还觉得很凉快。晚上睡觉空调都不想开了。就是有点贵。但真的很舒服。过去的风扇,和现在的风扇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了。加了许多的黑科技功能呢。旧的东西,该扔就得扔。

网友S:
风速调速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同意换个电子调速器,无极调速很好的。买个调速器,拆开来改装到你的风扇上就可以了。
不能用,我试过的,这种用在吊扇上可以,台扇及落地扇不行

网友U:
很简单,把风扇挪远点。

楼主(2025-11-06):
引用 网友R:
要我说,把这个电扇淘汰了,现在网上卖的电扇360度半球面旋转,加睡眠功能,负离子功能,可以直吹的那种。风软的让人都没什么感觉,但还觉得很凉快。晚上睡觉空调都不想开了。就是有点贵。但真的很舒服。过去的风扇,和现在的风扇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了。加了许多的黑科技功能呢。旧的东西,该扔就得扔。
请问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R:
要我说,把这个电扇淘汰了,现在网上卖的电扇360度半球面旋转,加睡眠功能,负离子功能,可以直吹的那种。风软的让人都没什么感觉,但还觉得很凉快。晚上睡觉空调都不想开了。就是有点贵。但真的很舒服。过去的风扇,和现在的风扇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了。加了许多的黑科技功能呢。旧的东西,该扔就得扔。
能否告之啥牌子的

网友V: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更换一只电容吧。

打开电机后罩查看电容是多大的,根据实际大小,换一只小一点的,如1.2μF的改成1μF,1.5μF改1.2μF,甚至1.5μF改1μF的。

不过现在的风扇电容质量很差,用不到一两年容量就会变小。我的吊扇现在是将两只容量变小的电容并联在一起提高转速的。所以,换下来的电容尽量保存好,留着以后继续服务。

楼主:
谢谢楼上等几位师傅

网友W:
换个小点的电容可行的

网友X(2026-01-01):
这东西换个调速器再好不过了,省事,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Y:
用吊扇调速器,或串联一只功率合适白炽灯泡试试。

网友Z:
换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