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0):
边上的工厂,有10台做熔喷布的机器,每台机器上有三个220V0.75的变频器,两星期里,坏了4个变频器,怀疑是静电造成,对机器进行接地,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请告知一下处理的方法,先此谢过!!!

网友A:
用的哪一款?

网友B:
都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C:
应该不是静电吧,在涂布机的工厂,生产涤纶绸布拉宽工序,静电很大的,没见静电造成变频器故障,冬天凹版印刷,静电也是非常大,变频器也是很安全的,你那熔喷布的高压消毒工序,还不如我的涂布前工序的高压打花功率大,目前你的变频器故障肯定还有其他问题造成,也不排除质量问题

网友D:
还是质量问题,抢手货爱要不要,遇到多台口罩机没用几天炸机,其中不乏知名品牌台达,可惜是假货。

网友E:
十有八九是变频器过载了,如果是新投产的设备,怀疑变频器功率选小了。

网友F:
两个方面,其一是设计缺陷,功率设计小了,工作空间小了散热不好。其二是变频器质量问题,山寨机杂牌机的使用

网友G:
高次谐波导致的,高压静电驻极电源,质量参差不齐,变频器再用杂牌子,坏是肯定的。

网友H:
这三个变频器应该是成网、切刀、收卷,成网那里是有静电驻极的,电压挺高的,这对变频器应该是个考验,用大品牌的估计会好一点。

网友I:
排除法吧

网友J:
关键是变频器都是什么故障坏的?是同一种故障坏的?还是各种故障都有?这事需要现场提供些信息的呀。

网友K:
9成用杂牌或者大牌假货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台达B系列、M系列是假货重灾区。PLC中台达S系列都有假货了。

楼主:
今天去做熔喷布的厂里,守了一天,发现它的地线,用一个夹子,夹在机器上,工人有不小心碰掉了夹子,马上用变频器不正常,估计是接地没有搞好。掉落了两次,两次出问题,当场见效

网友J:
用夹子接地线?肯定是不规范的。但这是真正的故障原因吗?有待观察。

网友M:
先描述一下故障结果,变频器故障的现象,炸机、不动作或者其它,故障是否雷同?

楼主:
大部分机器,是整流桥坏,只是怀疑静电造成,没有定论

网友J:
整流桥坏了?那是不是预充电环节的问题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今天去做熔喷布的厂里,守了一天,发现它的地线,用一个夹子,夹在机器上,工人有不小心碰掉了夹子,马上用变频器不正常,估计是接地没有搞好。掉落了两次,两次出问题,当场见效
还有一种可能,零地不分,正好电路有漏电,

网友O(2020-12-08):
静电击穿了,不注意上万伏的静电一下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