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房照明主线

楼主(2020-05-21):
插座线走地下,那么,照明主线是走顶棚还是地下?有没有标准。

网友A:
这个没有特殊规定,怎么方便怎么来,不过灯本来在定上,你走楼上地才方便呀!

网友B:
等走顶方便

网友C:
灯不都是在顶上么!

网友D:
看暗装师傅如何实施施工工艺了,一般主线走地板开槽或者敷管,到墙壁的插座为止,吊顶的灯都是走分支的小线径的照明线路。

网友E:
没有特别规定,通常是走线方便线路短就OK了。

网友F:
灯线你在走地然后上顶,有点累
是不是顶上没预埋管,这样就走地好了,毕竟开槽方便些

网友G:
怎么好看怎么装

网友H:
按正常标准来

网友I:
我喜欢走顶,这个过程只是增加了施工时间,但不用考虑管线进水这些

网友J:
大部分装修都走地下,不过看了日本很多走顶上,指家里装修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订上没有预埋。 所以考虑走地下,所有接头在灯开关的暗盒里面。
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K:
不是很明白其中的标准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L:
我建议水电走顶比较好!
重点还是穿线的时候中间不能有接头,线材选用好点的。

网友M:
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