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 PXR4TCY1-8W000-C温控器 有替代品吗?

楼主(2020-05-21):
求大神 发型号或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 发型号或链接
不在乎价格:PXF4AAY2-1W100
在乎价格: PXE4TAY2-1Y000

网友B:
国产的,我用的都是这种,有什么特殊要求定制比较方便。型号自己选吧。
https://www.hrgs.com.cn/nhrshop/?type=detail&id=11

网友C:
这温度控制器用国产的代替就行了,除3搂推荐的虹润外,还可选择宇电,安东的,这三个厂都在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