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如题  两个相同型号的开关电源负极并联听人说会增大使用功率,但是如果把正极并联 负极也并联效果一样吗?求大佬分析下优劣

网友A:
分合闸瞬间还是一个开关的容量  不建议

网友B:
注意输出电压调整为一致在并联。

教科书说输出串联一个小电阻在并联。

很多开关电源启动瞬间电流过大会引起保护电流动作,只有自己实际测试才知道可用与否

网友C:
开关电源负极并联,增大使用功率?
我实在想不通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D:
只负极连接没用的, + —都连接并联后才能增大功率,只是并联有要求的;

网友E:
你可以百度,开关电源是否可以并联使用,有很多帖子人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可以并,但是不是简单的直接并联。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 百度的看不懂太专业

网友F:
只能负极相连,如果+/-同时相连,相当于变压器并联,极可能出现一个电源给另一电源充电,因为两电源电压不可能绝对相等。

网友G:
这个只适合原来一个电源多个负载,负极并联正极分开使用,减轻单个电源负载,等于增加功率,正负极同时并联好像没有先例。

网友A:
没看准   是开关电源 我原以为是开关    不过对于开关电源也是如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适合原来一个电源多个负载,负极并联正极分开使用,减轻单个电源负载,等于增加功率,正负极同时并联好像没有先例。
有支持并联的开关电源,以前发过,OMRON、SIEMENS、TDK与国产的浙大中控等品牌都有,只是价格上相对高些;

网友H:
现在你可以买到比较大的电源啊,根本不用这样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意思负极相连,是可以的。为什么楼上说没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不是买不买大的问题,现在公司恨不得新的都不买全用旧货

网友I:
竟然没一个有价值的回答?负极并联,正极出线接功率二极管后可以并联,可以加大输出功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意思负极相连,是可以的。为什么楼上说没用呀
2个开关电源的负极相连使用,常见于传感器供电系统中,目的就是接地屏蔽电磁波的干扰。
2个开关电源的所有正负极并联使用,常见于大型超大型的控制系统中,目的是双电源或者多电源冗余,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电源烧了,另一个电源顶上,不至于遭受停产检修带来的损失。

以上第二个情况,需要购买有并联功能参数的电源,这玩意是高档货,一分钱一分货,你懂得。至于普通电源并联,不建议这样操作,风险巨大,工控讲究的是稳定,一旦出问题,你的口碑就毁了。
啥?想学特没谱甩锅给电源厂家?电源厂家会同意么?我说明书教你这样并联了么?

网友K:
没看懂是什么情况,不太理解。

网友L:
多个开关电源负极并联,正极接各自的负载使用肯定没有问题,很多不同电压的的开关电源负极都可以并联,正负极都并联的开关电源也有,比如衡浮的激光电源,我设备上用4个800瓦的并联……

网友M:
回复 网友N:
你这个VD21二极管,有没有具体点的型号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VD21二极管,有没有具体点的型号呀?
应该就是普通的整流管,要选大号规格还要带扇热片的那种,主要功能就是单向导通防止电源倒灌。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对开关电源有要求,需要选用降压限流保护型输出结构,或可直接并联开关电源。

网友C:
回复 网友N:
这个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冗余配置,并联的意义不一样。

网友O:
并联。。极少这么干

网友P:
DC24V开关电源350W和75W的24V开关电源负极并联,正极没并联。想象成两台设备要做互相反馈作用,承上启下的工作通讯,在同一电平下工作。
在以前公司,设备控制用的是单片机和运动板卡,设备里有三个开关电源,分别是一个24V150W,一个24V75W,一个12V和5V一体的开关电源,老工程师要求把所有开关电源的负极、接地都接在一起,互通。解释说是运动板卡和单片机控制都是单端输出,互相通讯,低电平都在同一电平,抗干扰。
不知道还有其他功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