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U内置485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21):
读取正常,写入失败,按照3u的写法写的

网友A:
PLC发出的写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从站是否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错代码是7306,接收报文错误,我这没有转换头,关版能帮我看看嘛,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错代码是7306,接收报文错误,我这没有转换头,关版能帮我看看嘛,谢谢了
我最近出来了,也没法测试,你最好找个电缆,监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