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请教一下各位老司机
   160KW电机(沙机),400m距离。
   自己瞎算了一下电流,功率因数取0.8大概是303A,加上1.5倍的余量是454.5。不知道有没有算错

   现在电缆选择铝芯电缆,没经验。感觉距离比较远,还要考虑压降。不知道要选多少合适,特来求教。

网友A:
160kW,400m,破碎机,估计大概率是农村电网,这个项目会让你铭记终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指点一下呗

网友B:
要两根3*185+1*90的末端要补偿好  300千乏以上变压器高压要调到 9500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告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两级的需要45Kvar,四级的要50Kvar。直接上某宝买就可以了吗?

网友C:
两级的需要45Kvar,四级的要50Kvar?
这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D:
最好别选铝芯电缆,其他因素不说,破碎机震动太大,不合适。

网友C:
要考虑电源变压器的容量有多大,负载的类型性质,空载启动还是带载甚至重载启动,电机极数,设备异常停机再启动的负载大不大等等,是直接启动还是星角或软启动,有考虑变频吗。

网友B:
震动大小与电缆没关系  两级    四级   我也没懂啥意思应该是两级电机或四级电机   四级可能性要大

网友C:
电缆选型考虑因素:安全载流量,电压降,机械强度,经济电流密度,首次投资成本,运行成本。

网友B:
电缆成本是必须考虑的  石料类粉碎 一般都是短期行为按180铜缆算价格两根要二十多万再有钱的人估计也不会用  同样要是铝缆也就一万多  宁可再加大铝缆平方或数量也会用的   只要保证铝缆质量 平方 补偿到位四百米不算事

网友E:
看项目预算,如果预算充足,直接上铜芯185,如果老板小气巴拉的,还是建议放弃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2级电机和4级电机的意思。说2级电机要45Kvar,4级电机的要50Kvar。没搞懂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计算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2级电机和4级电机的意思。说2级电机要45Kvar,4级电机的要50Kvar。没搞懂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计算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这年头生活不易。还有得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考虑变频器,要控制成本。启动也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级电机和4级电机的意思。说2级电机要45Kvar,4级电机的要50Kvar。没搞懂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计算方式
应该是450千乏吧

网友C:
是2极电机,不是2级电机,按经验估算160kw电机,无功补偿取其三分一大概就是50kvar左右,但这是一般工厂内部电机线路不远情况下的经验公式,400米有点小远了,这时的电容器容量就不仅仅是无功补偿的事了,还有考虑过补偿使线路末端电压翘高的因素,因此50kvar左右是远不够的,具体多少也有公式算,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有计算公式吗?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计算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小与电缆没关系  两级    四级   我也没懂啥意思应该是两级电机或四级电机   四级可能性要大
标题是电机电缆,破碎机震动大,铝线很容易出问题,就算用铝线,最后进电机的时候最好还是用铜线,哪怕用开关做个过渡,这种活干完之后的客户要求是无止境的,你也解释不清,有任何问题他们都希望你全包。

网友C:
铝电缆一般按铜电缆1.6倍取就差不多(铝的电阻率约是铜的1.6倍),震动大对铝电缆会有一定影响,如反复震动容易使铝线或电缆头金属疲劳导致折断,不过这么大的铝电缆强度已经好很多了,电缆头要严格做好,电机侧接线包括内部引出线必须全部紧固,这样基本上影响就降低到最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铝电缆一般按铜电缆1.6倍取就差不多(铝的电阻率约是铜的1.6倍),震动大对铝电缆会有一定影响,如反复震动容易使铝线或电缆头金属疲劳导致折断,不过这么大的铝电缆强度已经好很多了,电缆头要严格做好,电机侧接线包括内部引出线必须全部紧固,这样基本上影响就降低到最低。
其实电缆要到电机里还要经过好多环节  肯定要先进启动柜才能再给电机   双185铝缆也根本进不了电机接线室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提醒。请问如果我铝线进电,中间过一个空开铜线出来再到电机。铜线多大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我铝线进电,中间过一个空开铜线出来再到电机。铜线多大合适?

网友B:
回复 楼主:
距离30米内双50平方足够 为啥要双50平方  为了便于操作安装

网友F:
400米的距离你敢用铝线啊,压降不小哦。如果你的电机是用于破碎机,建议你尽量修改工艺,先进行预破碎(用其他的方式),不然你电机能正常启动都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50会不会有点小啊,两根50载流大概300A不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自己瞎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请有错误请指正

铝的电阻率是0.028
电阻就是0.028*400/185=0.061Ω
电流算400A,电压就是400*0.061=24.4V
24.4/400=6.1%
这个压降算是比较大吗?

网友G:
如果只考虑电缆,假设环境温度为35度,明敷的橡皮绝缘线,303A电流对应的芯线截面,查表为120MM2。

网友C:
那样算出来的压降是相电压,线电压还要再乘以1,732倍,也就是说,按你的算法,末端线电压压降应该是42V,加在电机的电压为358v。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笑了,的确是这样的。这种活没得选,硬着上,祝楼主好运了

网友I:
条件允许还不如就地安装变压器。

网友A:
建议本地变压器。
最差方案也是变频器降速运行,但后期电耗太大。
你的压降计算公式不对,单纯的加大电缆规格并无意义,电缆上的感抗压降才是大头,感抗、电阻合成电抗才能计算压降。
论坛上许多人对矿山破碎机工艺不了解,破碎机惯量很大,启动冲击电流是很大的,你这个启动起来的机会都很渺茫。线路压降太大,接触器可靠闭合都难说。即使运转起来,电机端电压低转矩不够,稍稍大点的石头进入破碎机就可能卡料堵转电机,需要清空破碎机里面的石头才能再次开机,工人会很辛苦,就需要控制喂料量,还需要前端挖机把石头破碎得更小,停机次数也增加,矿山老板看着产量上不去会很烦,你结款都困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议本地变压器。
最差方案也是变频器降速运行,但后期电耗太大。
你的压降计算公式不对,单纯的加大电缆规格并无意义,电缆上的感抗压降才是大头,感抗、电阻合成电抗才能计算压降。
论坛上许多人对矿山破碎机工艺不了解,破碎机惯量很大,启动冲击电流是很大的,你这个启动起来的机会都很渺茫。线路压降太大,接触器可靠闭合都难说。即使运转起来,电机端电压低转矩不够,稍稍大点的石头进入破碎机就可能卡料堵转电机,需要清空破碎机里面的石头才能再次开机,工人会很辛苦,就需要控制喂料量,还需要前端挖机把石头破碎得更小,停机次数也增加,矿山老板看着产量上不去会很烦,你结款都困难。
破碎机运行中电流波动极大对吧,一般以为用软起+旁路接触器做控制手段,压降和线损确实麻烦,如果是改高压传输成本巨大(就地装电力变压器),并且矿山采石地方是否会经常变动?平衡的方案可能是电缆截面足够,就地装补偿电容柜。

网友J:
至少两条185的电缆,并在电机侧装电容50-80kvar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至少两条185的电缆,并在电机侧装电容50-80kvar
     最少需要150--180千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至少两条185的电缆,并在电机侧装电容50-80kvar
     最少需要150--180千乏

160KW的电机,现场直接补偿,最少需要150--180千乏?需要这么大的电容?你算过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至少两条185的电缆,并在电机侧装电容50-80kvar
     最少需要150--180千乏

160KW的电机,现场直接补偿,最少需要150--180千乏?需要这么大的电容?你算过吗?
160kW电机电流约320A,视在功率约210kVA,根据功率三角形也就是视在功率210、有功功率160、无功功率的直角三角形关系,计算出的无功功率是140千乏

网友L:
还有一种算法是以空载电流为依据,空载电流大部分是励磁电流,也就是无功电流。现以20%为空载电流,160kW电机的空载电流在60A左右,那么60*380*1.732=39千乏。
我也不知那个正确,因为我没实践过。

网友K:
160kW电机电流约320A,视在功率约210kVA

本人认为以上的推论有问题,错在假定了视在功率约210kVA,其实视在功率根本没有这么高,根据电机厂的产品样本(应该是国标)提供,160KW(4极)电机的功率因素=0.903,即cosα=0.903,由此可得视在功率=177KVA,比楼上的假定210整整少了32KVA。

如果我们按照国标样本上提供的功率因素=0.903代入计算,可以得出现场需要补偿75千乏电容,此时的功率因素=1,即完全补偿,这与我们的经验公式的1/3---1/2电机容量相接近。而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完全补偿,仅需补到0.95就够了,因此无论如何,现场需要补偿的容量最多只能小于或等于75千乏。

至于实际现场的功率因素只有0.7或者更低,此时需要补偿的电容是否就大一点?其实此时的计算就不能按照电机的标定容量,而是按照实际发生的有功功率,此时的有功功率绝对比160KW小得多!

网友M:
我也是在想你这个电机直接启动能不能起得了?
前面变压器多大的?不要项目上了直接启动都是问题,那么老板得找你了!

网友F:
这个项目,如果电缆线用铝线,我是不会接下来的,就算你的铝线选得够大,恶劣的工况,后期维护工作量非常大。

网友N:
这么远距离,这么功率电机考虑软启动或者变频吧,铝芯电缆两条3*185+1*70好点。补偿电容60KVAR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K:
电机启动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无功,这个案例大容量补偿的目的是降低电机启动时电源电缆的电流。启动完成后就不需要这么大容量的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