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二手的即可,因电源坏了,元件没有型号无法维修,求一个同型号的回来代挽电源板

网友A:
这种老机器,指令也不多,程序应该也不复杂,换PLC可能比维修成本低。

楼主:
谢谢,没有编程器元法读出程序,关键主板好坏也不知道?要读程序主板好用才可以哦!

网友B:
对下IO,了解下工艺,重写吧。

网友C:
淘宝上找一下吧,如果没有就根据工艺直接自己重新写(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型号),看上去你这个机子也没多少点

网友D:
十二年前换过这种plc。

网友E:
哈哈,也只能是二手的了,停产了有30年以上,不可能还有新的存到现在;
程序你要先考虑好如何写入;

网友F:
用个开关电源潜换一下。看图红圈的地方,有接口定义:24v 5v?
plc还有电池 注意一下电池电量哦。

楼主:
忽左边画的那个红圈什么意示,这里有两条连接线端,也需要替换电源吗?电压多少?另外右侧除了有24v和5v输出端,还有个标示100HZ的连接端,这个端怎么处理?我们加微吧,向您讨教13940951598。

楼主:
谢谢4楼,应用端口挺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个开关电源潜换一下。看图红圈的地方,有接口定义:24v 5v?
plc还有电池 注意一下电池电量哦。
光给电压不可以,起码还要个脉冲信号,好像是0.1秒
电池无所谓,他用的是EPROM,程序丢不了

网友G:
你可以在网上买个C20,然后替换/读出程序
也可以找朋友读出程序,然后用CP1替换
也可以将东西发给我表情---读出程序

网友H:
除非工厂和流水线是你自家开的,否则还是直接技改换掉控制器,不但能练手,还能小赚一笔,这种古董玩意越修越恼火,自己看着办啰。

网友I:
我这有一个C40P,都准备扔了

网友J:
技术在进步,该淘汰的就淘汰,否则社会不会发展,GDP不会上升

网友D:
估计他没有读出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