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M200 OR M220 OUT Y10
M201 OR M221 OUT Y11
................
................

以此類推

改寫成
dmov k5m200 k5y10
dmov k5m220 k5y10

結果只有一個起作用,就是dmov k5m220 k5y10 這個起作用,上面的一個不起作用
把上一句換成bmov k1m200 k1y10 k20 ,結果還是一樣的
該怎麼辦呢?

网友A:
尝试一下,用以下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M200 OR M220 OUT Y10
M201 OR M221 OUT Y11
................
................

以此類推

改寫成
dmov k5m200 k5y10
dmov k5m220 k5y10

結果只有一個起作用,就是dmov k5m220 k5y10 這個起作用,上面的一個不起作用
把上一句換成bmov k1m200 k1y10 k20 ,結果還是一樣的
該怎麼辦呢?

如果机型为FX3U或以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用以下指令:

謝謝!竟然不知道這指令,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200 OR M220 OUT Y10
M201 OR M221 OUT Y11
................
................

以此類推

改寫成
dmov k5m200 k5y10
dmov k5m220 k5y10

結果只有一個起作用,就是dmov k5m220 k5y10 這個起作用,上面的一個不起作用
把上一句換成bmov k1m200 k1y10 k20 ,結果還是一樣的
該怎麼辦呢?

如果机型为FX3U或以上,可以:

謝謝!大師編程高手也!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個起作用吗(dmov k5m220 k5y10 有效)?而上一个输出没有用?

其实你的程序是一个双输出,对K5Y010定义了两次,根据程序规则,双输出的只能是最后一个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個起作用吗(dmov k5m220 k5y10 有效)?而上一个输出没有用?

其实你的程序是一个双输出,对K5Y010定义了两次,根据程序规则,双输出的只能是最后一个有效。

是的,是這樣的!我也這樣想的,所以上論壇求助! 感謝各位大師的不吝賜教!方法總比困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