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昆仑通泰触摸屏小数位数问题?

楼主(2020-05-21):
如图,在触摸屏上显示模数转换的值,停止转换时,将0.0放进VD1000,但是由于设置小数位数2位数,
所以停止转换后,0.0变成0.00
请问有办法将 停止转换后VD1000的值写成0.0吗?
开始转换时,电压是2位小数,停止转换还是0.0
(VD1000的数据类型选择的是32位浮点数)

网友A:
多一个0没影响啊,难道你是强迫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倒不是强迫症 是因为看到人家做的停止转换时 显示0.0
程序是一样的,只是不是用的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网友B:
这一点各大厂家都有不一样的设计

网友C:
设置的就是小数位2位,如果不是两位到觉得不好了。当然要是不嫌麻烦,可能,窗口脚本里做判断,如果为0的时候小数位变一位,也许能做出来,但是没有必要。

网友D(2020-11-29):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在脚本里怎么修改小数的位数。谢谢。

网友C:
那就得设中间变量了,比较一下,如果数值为0.00,用过字符型变量变成0.0,感觉没啥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