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如果是3条的话很简单,接成星形就可以了,但现在4条,多出的一条如果并到其中一相,这一相电流肯定会增加,但我觉得无所谓,重要的是这相的电压会不会还是220,也就是星点会不会还是零了。有没有实际这样使用过的,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星点肯定不是零,接2个加热器的一相电压低,其余两相电压高于220V,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再接一零线。

网友B:
高手在考我们   Y接  不论如何接 三相负载也不能平衡

网友C:
很简单啊,三条星接,剩下的一条直接就单独一组220的供电,这样的接法在实验室烘箱经常会有这用法

网友D:
星型中间接N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型中间接N就OK了
那就变成直接接220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还是按2、3楼的方法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E:
本来不就是220的吗,4楼说的不对吗??

网友F:
再拉一条零线单独接第四条    四根一起接零点的话  会有一半不加热

网友G:
随便一相接两根,其它一相接一根,公共点接零线,只是三相不平衡,零线上有电流  至于8楼说的四根都接零线,有一半不工作,是什么原理,搞不懂

网友H:
2楼和4楼都可以。尽管4楼的接法是直接220V,但它使用三相电压的分配给了220V.这样的话,零线电流就与2楼差不多了?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可以现场实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I:
电热管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啊?如果是220v可以参照楼上各位的方法;如果是380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热管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啊?如果是220v可以参照楼上各位的方法;如果是380v呢?

额定电压是220,380就好办了,任意组合两相接一根就是了

楼主:
我还在想能不能把两根串联起来接380,4条功率(2000W)都是一样的,这样每条上的电压是190V,当然功率比额定功率会降低一点,但影响不大,这样就不要加零线了。

网友D:
我们这边的加热系统,有一台加热管经常坏,很多组,Y型接法,中间悬空。

有个问题就是,坏一两根加热管,三相不平衡,坏的这一路加热管上的电压会上升,功率加大,更容易坏。

后期中间点我拉了一根N线,避免出现不平衡,加热管超功率使用,恶性循环。

网友J:
有零线还接什么星形,坏了一根还是有后遗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在想能不能把两根串联起来接380,4条功率(2000W)都是一样的,这样每条上的电压是190V,当然功率比额定功率会降低一点,但影响不大,这样就不要加零线了。
您是想这样
 零线会有电流参与

网友K:
如果有零线过来 为什么要费力380改220呢  直接火零不就OK了吗

网友L:
我觉得,4楼方法最好
既然怎么接都不平衡,按4楼办法----即便有一个坏了,不连累其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零线不要,12串起来接AB,34串起来接BC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样B相电流偏大 条件下的最佳选择

网友M:
如果有零线,每个加热管都接上零线,三相分配,自动成星型接法了,其中一相电流大一点,以后还方便检查更换加热管呢!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的呀。坚持拒绝N线引入。不过电阻的功率受电压影响。会有一定损失。

网友N:
3根接星型,第四根一头接星点作为N用,另外一头接火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