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报错7D13

楼主(2020-05-21):
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楼主: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了一下温控器的发送报文 01 03 00 80 00 01 85 E2 给温控器。但温控器接受的响应和说明书的响应一直,通讯正常

网友A:
你的通讯程序就是那几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通讯程序就是那几步吗
是的,难道少了几部,线制模式没有写还是怎么了 TO H6 H1C2这步。

网友A:
不知道啊 我也没用过这玩意 我只是好奇 通讯只要这几步就搞定了 而我还在码报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哦
不知哪里出错了。。

网友B:
7D13为接收等待时间超时。
你需要检查你的线缆是否接正确。
模块的协议、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网友C:
还是报错7D13,那么你监控监控PLC,看看PLC发出的命令是什么,PLC发出的是01 03 00 80 00 01 85 E2这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工。我换了变频器的,还是同样报7D13 温控器那个我撤了。。变频器顶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重新换了。。。模块就一个协议号还是06 写。我把温控器的那个撤了,换成变频器的。按道理来说。变频器应该支持的

楼主:
在未跟PLC通讯之前,我就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了变频器的站号 功能码 数据地址 数据内容等等测试,结果响应正常。同时也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工。我换了变频器的,还是同样报7D13 温控器那个我撤了。。变频器顶上
实在不行我给你写一个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工。我换了变频器的,还是同样报7D13 温控器那个我撤了。。变频器顶上
实在不行我给你写一个程序吧。
那感谢关版主了,等会我去上大夜班班,程序好想附在上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