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1):
硬件为一个RS485仪表与MODBUS模块QJ71MB91通讯,只需要把数据回传回来就行,看了手册,倒腾了半天,还是没把数据读回来,图片为仪表通讯的设置,有几点搞不明白,模块手册上自动通讯,的对象MODBUS软元件起始地址为后5位-1,仪表功能码04,起始地址0000,那减1为39999,填进去,还是通讯不上,后来又改为0,40000还是不行,2,为软元件类型指定,功能码04对应H400,功能码03对应H500,均试过还是不行,第一次接触QJ71MB91这个模块,也没搞清哪出的问题

网友A:
模块05功能码对应03,但是自动写入只支持10功能码,传感器不支持的话,只能用MB91的专用指令自己写报文发送。。。

网友B:
模块给出的地址是实际地址,非寄存器编号。

楼主:
谢谢,已搞定,模块手册还是要细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搞定,模块手册还是要细看
没有看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