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 2 三菱FX系列PLC怎么新建FB块?

楼主(2020-05-22):
用Q系列会创建,但是用FX一直创建不了
但是看到别人写的程序是可以创建的,找了手册都没找到方法!

网友A:
不懂哦,首先想到的是,虽说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是通用的,但是不同的软件的不同版本支持的PLC型号是否不太一样啊?

网友A:
主流高端系列的 Q 和 中低端产品系列的 FX 对软件版本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B:
1新建文件
2.在新建窗口的工程类型:选择结构化工程
3.程序语言:如果用梯形图就选择结构化梯形图
4.按确定
5.在里面的FB/FUN树下面右键新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新建文件
2.在新建窗口的工程类型:选择结构化工程
3.程序语言:如果用梯形图就选择结构化梯形图
4.按确定
5.在里面的FB/FUN树下面右键新建,就可以了
但是这是写结构化梯形图,
我这边是直接写梯形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你那样的操作我做过,但是我就想不通为啥跟他做的不一样

网友C:
很简单选择使用标签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里选用标签

网友B:
回复 楼主:
标签在新建窗口中,倒数第二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选用标签
你点击我上面回帖图片就可以预示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还是动图,大佬,大佬

网友D:
版主能不能搞个实例,具体怎么做fb块,一直做的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FB块,感觉就跟西门子子程序差不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多谢大师动图分享解答!一看就会!!

网友F:
是这样的FB快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伺服控制的,是手打的还是三菱自带的FB块呀

网友F:
回复 楼主:
自己手打的,我都用自己手打的FB,然后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控制哪个品牌的伺服,纯手打,程序会很长吧

网友G:
感谢大佬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