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怎么看型号

楼主(2020-05-22):
设备上一个激光电源坏了,能看出这个变压器什么参数吗?

网友A:
上面好像有一排型号的

网友B:
上面的一行字母数字不是变压器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好像有一排型号的
LCL-24-401

网友C:
要是能看出来型号 楼主是不会提出来的 旁边可能是78系列可参照电压

网友D:
不是变压器,是共模滤波器或叫共模扼流圈,如果开关电源和后边电路均正常,可不要这个器件,或在别的废板上找个封装大小可安装的共模扼流圈换上便是了

网友E:
楼主厉害,激光电源坏了也能自己修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变压器,是共模滤波器或叫共模扼流圈,如果开关电源和后边电路均正常,可不要这个器件,或在别的废板上找个封装大小可安装的共模扼流圈换上便是了
这位朋友的回答还是比较靠谱的,开关管左侧应该是变压器!

网友G:
楼上说的对,一个电感线圈。可以看做电抗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变压器,是共模滤波器或叫共模扼流圈,如果开关电源和后边电路均正常,可不要这个器件,或在别的废板上找个封装大小可安装的共模扼流圈换上便是了
奇怪了,电感烧掉应该电流很大了,为什么保险丝没烧反而电感烧了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变压器,是共模滤波器或叫共模扼流圈,如果开关电源和后边电路均正常,可不要这个器件,或在别的废板上找个封装大小可安装的共模扼流圈换上便是了
奇怪了,电感烧掉应该电流很大了,为什么保险丝没烧反而电感烧了呢
正常,没有短路,没有接地,只是长时间满载(比如5A的保险刚好通过4.5A的电流),电感线圈长时间满载高温损毁绝缘。

网友I:
配套有散热风扇,这个电源应该是400W以上,电压可能是24V的,可以咨询设备厂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