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2):
第一次使用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看说明书没有频率上限这一个参数,有一个高速频率,不知道这个参数能不能限制频率的输出呢。最高频率这个参数对于我来说不能改,因为我走的通讯,这个值变化以后频率给定就相应被改变了。

网友A:
既然你走的是通信,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上位机通过通信写入数据来限定频率

网友B:
一定要记得看说明书,没有说明书可以去官网下。
SIM简单启动目录下,TFR即为最大输出频率。

网友C:
楼上正解...曾经有个项目....没有高级面板...71那个小简易面板..就只能用这个参数当电位器来用...设定运行频率...
因为71没有虚拟频率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