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430变频器稳压管型号

楼主(2020-05-22):
请问各位师傅,图片中圆圈中的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按照电路图看,我感觉应该是18v1w的稳压管。可是我换上18v稳压管,只要通电就直接击穿。求指教。

楼主:
但图片中的二极管看色环好像是64v,该二极管是给LM317供电的,不应该是64v吧?而且看之前前辈们画的图纸也应该是18v的
求修过该变频器的师傅给予指点。咸工如果有时间,希望不吝赐教。
35v39uf的电容也换过了,该稳压管换上就击穿,茫然了,,,

网友A:
查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吧。
【方案】
【选型指南】如何配置合适的高压校准器?

楼主:
这个是整流二极管还是稳压管?该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B(2020-12-09):
【方案】
CNC | 紧急停止减速时的线圈切换有效功能的设定

网友C:
不是均压用的吗?
【方案】
FLIR E8 Pro——台风后重建新利器:检修加速,安全无忧!

网友D: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均匀低给液系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