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2):
如图,如果驱动小车前进,假如到了3#和4#之间,计数是6,后退减的话,到2#计数就会变成2了,位置计数就会错误,2#计数应该是   3<=2#计数<=4才对

小车移动可以手动前进和后退的,任意位置停止都有可能,任意位置前进后退的。。。。

怎样去计数才科学呢??

网友A:
你这个要看光电还有没有对准反光板,也就是还有没有在导通。如果还在导通位置就正常减法,如果过了导通位置就在计算最后再加1.

网友B:
无论小车是正转还是反装,进入1、2、3、4#区域都采用光电开关上升沿计数,离开都采用光电开关的下降沿计数,应该可行。

网友C:
小车移动可以手动前进和后退的,任意位置停止都有可能,任意位置前进后退的
怎样理解“手动”,如果是手推那就没解了,除非再加传感器
如果还是靠电机,那就简单了---程序,将电机正反转加进程序,小车不许自由行动

你的作业是不是就要清楚小车在1#-4#那个区间嘛
向右加,向左减

“如图,如果驱动小车前进,假如到了3#和4#之间,计数是6,后退减的话,到2#计数就会变成2了,位置计数就会错误,2#计数应该是   3<=2#计数<=4才对”
这里就不理解你的思路了,3#-4#之间,计数值为什么不是5?
先考虑正常工作,再考虑特定位置,比如光电正好在6位置停下,然后左行/右行的数据处理

网友A:
能否考虑在小车上装个编码器,AB相计数,每次上电回一次原点,这样的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D:
并非必须要安装编码器,可以利用光电开关+方向联合判别,比如说,向前移动,此时无论碰到哪一开关,一律为+计数,向后移动,此时无论碰到哪一开关,一律为-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考虑在小车上装个编码器,AB相计数,每次上电回一次原点,这样的话,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前进过来导通位,反方向最后+1这个是行得通的,
如果是到了8号导通位,后退到7和8之间停下来,再驱动后退+1就不合适了
有编码器当然最好了。。。
接手别人的项目,结构就是这样,苦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车移动可以手动前进和后退的,任意位置停止都有可能,任意位置前进后退的
怎样理解“手动”,如果是手推那就没解了,除非再加传感器
如果还是靠电机,那就简单了---程序,将电机正反转加进程序,小车不许自由行动

你的作业是不是就要清楚小车在1#-4#那个区间嘛
向右加,向左减

“如图,如果驱动小车前进,假如到了3#和4#之间,计数是6,后退减的话,到2#计数就会变成2了,位置计数就会错误,2#计数应该是   3<=2#计数<=4才对”
这里就不理解你的思路了,3#-4#之间,计数值为什么不是5?
先考虑正常工作,再考虑特定位置,比如光电正好在6位置停下,然后左行/右行的数据处理
思路就是从没有感应位向右,到3#和4#之间刚好有6次信号,计数就是6
现在问题是后退问题,如果向左直接减的话,数据就小了1
先加1再减1,手动驱动电机向右加了1,向左到两反光板之间停下,再驱动向左,数据也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车移动可以手动前进和后退的,任意位置停止都有可能,任意位置前进后退的
怎样理解“手动”,如果是手推那就没解了,除非再加传感器
如果还是靠电机,那就简单了---程序,将电机正反转加进程序,小车不许自由行动

你的作业是不是就要清楚小车在1#-4#那个区间嘛
向右加,向左减

“如图,如果驱动小车前进,假如到了3#和4#之间,计数是6,后退减的话,到2#计数就会变成2了,位置计数就会错误,2#计数应该是   3<=2#计数<=4才对”
这里就不理解你的思路了,3#-4#之间,计数值为什么不是5?
先考虑正常工作,再考虑特定位置,比如光电正好在6位置停下,然后左行/右行的数据处理
思路就是从没有感应位向右,到3#和4#之间刚好有6次信号,计数就是6
现在问题是后退问题,如果向左直接减的话,数据就小了1
先加1再减1,手动驱动电机向右加了1,向左到两反光板之间停下,再驱动向左,数据也不对
光检没信号指示电机反转为什么数据减一?
“先考虑正常工作,再考虑特定位置”
我做就是电机向右+光检前沿=数据加一,电机左转+信号后沿=数据减一

如果你要求是小车对正工作台1#~4#,那就在小车上再增加一个光检,间隔与工作台反光板相等。

网友E:
计数器使用加减计数器,电机右移+光电 加计数 ,电机左移+光电 减计数。原点时计数清零。

网友A:
8楼的方法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