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制作的移动流水线,气缸控制不了旋转速度怎么办?

楼主(2020-05-22):
这是我设计制作的移动流水线,机械电气都是我一手设计的!以前笼框是人推着走的!为了节约人工成本,设计成链条带动,一天节约4个人出来,现在设计的不够完美,还是会卡顿,问题主要出在旋转平台上,为了节约成本我用气缸推动装盘,气缸控制不了旋转速度,撞的蓬蓬响,电眼也经常打坏!装盘都变形了!有没什么替代品,能够恒速,电机和转盘成本有点偏高,空间也有点不够!有没定速气缸之类呢?

网友A:
如果确定是气缸的原因,就把气缸改成油缸好了

网友B:
你这个气缸没有试用过限流阀一类的接头来调节速度?

网友C:
控制气缸速度加节流阀,随你怎么调,可快可慢。声音的问题,可以在旋转到位、原位可以装个油压缓冲器。气缸都可以配套过来。

网友D:
使用标准气缸可以调节气缸缓冲,气缸推到头或者返回到底都可以调节。

网友E:
追加节流阀,液压缓冲器

网友F:
旋转速度恒定不太可能,楼上提到的措施,能缓冲调节,先看看效果

楼主:
都用过,加了调节阀,开大点就速度很快,开小点就不动作,用油缸还有准备油压系统!

网友G:
在气缸上下进气口加两个这样的调节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装了,作用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直有调节阀的

网友H:
这个转盘?
转盘电眼?
1.电眼最后不面对安装
2.电眼能否安装在气缸上---打提前量
3.气缸控制用单阀还是双阀---最好双阀

楼主:
回复 网友H:
装在气缸上定位会不太精确,两根输送一定要同一条线上,,不然就会卡笼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要靠电眼精确定位,偏一点就卡笼框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像你说的这种就要限制出气端流量,不要限制进气端流量,这样才能在保证气缸力度的前提下还能调节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试过了,效果不明显,速度越来越快!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应该啊,我在一个几百公斤的物件,要翻转180度,用两个气缸在两头翻转,速度变化都挺小的。可能你的限流阀质量不好。。。

网友H:
电眼迎面安装----不能及时停下就是撞----你这看着还没保护
装在气缸上同样可以调整位置,像你这样的装置,我会用双阀,利用反向阀减速定位
再在装置上加橡胶垫---机械定位
这么大空间,使用电机减速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气缸吗

网友A:
另外也要考虑一下机械结构是否合理,看你这个转盘应该是转动90度的,气缸在最下面,上面有那么多东西,到位时有点抖动也是正常,也可以考虑在两边加装机械定位,到了最边位置就挡住了。挡块上加缓冲弹簧。

网友I:
加个步进或者伺服。。。。走力矩控制?

网友J:
建议还是使用电机+变频器, 高低速控制, 国产电机和变频器也不是多贵, 你气缸是便宜,但是问题也多。

网友K:
你的气缸直径多大,直径小的话,速度不太好调,气流小的话,力不够,气缸不动,气流稍大一点,推力够了,但速度却慢不下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换大一点的缸。

网友L:
在机械设计上,21楼的会有更好的效果,更加稳定,设备的终端用户更加关心的是稳定和耐用,题目中的旋转平台,你要稳定可靠,要么考虑用液压传动,要么考虑电动传动,气动传动是稳定性相对差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成本太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气缸不小了,小气压就可以推动太

网友M:
回复 楼主:
一个电机,一个变频器也不是很贵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M:
需要减速想,齿轮!而且位置空间也不够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结构造成的需要用两个气缸,你这个结构就没必要了,最主要是要搞清楚你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调速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气缸没有减速,运行时越拉越快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意思是气缸受到的力不是大致恒定的?有变化?初始位置慢,到后面就越走越快了?

网友N:
自己去淘宝搜一下油压缓冲器。
这种气动转盘我也经常做,就装的油压缓冲器,不存在用力过猛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O:
在接近开关旁安装缓冲器,即可以保护接近开关,也可以定位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这意思是气缸受到的力不是大致恒定的?有变化?初始位置慢,到后面就越走越快了?
空气在气缸里被压缩了,但是不会很明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接近开关旁安装缓冲器,即可以保护接近开关,也可以定位
加减震垫,会弹跳,接近开关一厘米不然及时检测到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的,后面速度爆发

网友P:
    如果楼主坚持用气缸驱动,那么建议在进出口加装单向节流阀(不只是节流阀),采用出口节流的控制方式。另外,如果汽缸的驱动力不足,有卡阻现象,就会出现抖动、前冲的现象,加大汽缸直径能够减缓负载的不稳定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P:
单向节流阀会不会气压憋在气缸里出不去?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这种情况属于气缸小了, 初始位置受力过大,导致气缸推动困难,限流阀一限流就会推不动。直接更换大的气缸,再加上限流阀应该就能解决调不了速的问题了。

网友Q(2020-06-21):
应该是气缸截面小了,载重过大就会导致行程不稳定。还有气压的上下限差过大或者控制的电磁阀过小等都会导致行程的稳定性。载重旋转与空载复位对力量要求悬殊。进出口添加节流调节阀,并并接单向阀。还有一种办法,气缸与液压缸组合运用(如果不想增加液压泵可将液压缸接成闭环),气缸提供动力,液压缸起到缓冲阻尼。不妨试试。

网友R(2020-08-14):
用转盘式移载机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移载机是电机来带动的,电机变频控制带制动刹车!

网友R: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用行程开关,或者用对射光电?

网友S:
1:加大气缸进气口接头直径,我看你气管直径用了变通,调节阀尽量离气缸近点。
2:调小没用,调大太快,5块的跟30块( $ _ $ )的原因,出气调节。
3:加大气缸缸径,加液压缓冲,使用带缓冲的气缸,看看气缸有没有憋住。

网友T(2023-11-18):
采用气缸推动方案,不适合,或者说不合理:
1)静/动阻力不同。由静到动时,相对需要很大的推力,才能克服静摩擦阻力。开始移动之后,阻力会快速降低;(推过手推车或拉过车没有?)
2)气缸的驱动力矩与实际所需力矩难以匹配(控制)。并且,与气缸的大小关系并不大。
 1、驱动力矩的大小,直接由气缸内气压的高低决定;
 2、调节气缸进气速度,也只是改变了驱动力矩的变化速度;
 3、到位关闭气阀停止时,因压缩空气的膨胀,驱动力矩不会消失。因此,停止时不但没有所需的反向制动阻力,反而是驱动力;
 4、机械运动的阻力不是恒定不变。磨合、是否缺润滑油、轨道异物、上面物料重量的变化...等,均影响实际需要驱动力矩的大小;
 5、到位停止后的定位,依赖于气缸的剩余驱动力与挡块的限制;

建议方案:
如方案一:变频驱动电机,高/低速运行控制。可采用限位开关(或光电开关)控制高/低速切换,或延时切换低速。接近停机位置后低速运行,到位停机;可采用抱闸断电锁定位置,或利用蜗杆减速机的特点锁定停止后的位置;
如方案二:采用液压驱动。可采用限位开关(或光电开关)控制液压调节阀控制高/低速切换,或延时切换低速。接近停机位置后低速运行,到位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