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 INT转浮点请教

楼主(2020-05-22):
300PLC, 32位整数怎么能转换成实数,没有这个指令。两个INT相减,取绝对值,发现西门子的真是奇PA,一定要转换成DINT,在转换成实数,然后在取绝对值,AB的就简单多了,自动转换,一个指令搞定。关键西门子还没有指令实现。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PLC, 32位整数怎么能转换成实数,没有这个指令。两个INT相减,取绝对值,发现西门子的真是奇PA,一定要转换成DINT,在转换成实数,然后在取绝对值,AB的就简单多了,自动转换,一个指令搞定。关键西门子还没有指令实现。郁闷。

32位整数转浮点数不就是DTR指令的功能么。

西门子中,INT是16位,DINT才是32位的。

网友B:
DINT_TO_REAL(A)-DINT_TO_REA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