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2):
施耐德PLC一般出现的PLC故障原因,可先排查外围接口信号,如果PLC部分控制动作是正常的,就不会是PLC程序问题,可根据PLC输入、输出状态来判断故障。

为了便于故障的及时解决,首先要了解到故障到底是全局性还是局部性的,例如上位机显示多处控制元件工作不正常,提示报警信息,这就需要检查CPU模块、存储器模块、通信模块及电源等公共部分。如果是局部性故障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根据上位机的报警信息查找故障。PLC控制系统都具有丰富的自诊断功能,当系统发生故障时立即给出报警信息,可以迅速、准确地查明原因并确定故障部位,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是维修人员排除故障的基本手段和方法。

二、根据动作顺序诊断故障。对于自动控制,其变频器维修动作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完成的,通过观察系统的运动过程,比较故障和正常时的情况,即可发现疑点,诊断出故障原因。如某水泵需要前后阀门都要打开才能开启,如果管路不通水泵是不能启动的。

三、根据PLC输入输出口状态诊断故障。在PLC控制系统中,输入输出信号的传递是通过PLC的I/O模块实现的,因此一些故障会在PLC的I/0接口通道上反映出来,这个特点为故障诊断提供了方便。如果不是PLC系统本身的硬件故障,可不必查看程序和有关电路图,通过查询PLC的I/O接口状态,即可找出故障原因。因此要熟悉控制对象的PLC的I/O通常状态和故障状态。

四、通过PLC程序诊断故障。PLC控制系统出现的绝大部分故障都是通过PLC程序检查出来的。有些故障可在屏幕上直接显示出报警原因;有些虽然在屏幕上有报警信息,但并没有直接反映出报警的原因;还有些故障不产生报警信息,只是有些动作不执行。遇到后两种情况,跟踪PLC程序的运行是确诊故障的有效方法。对于简单故障可根据程序通过PLC的状态显示信息,监视相关输入、输出及标志位的状态,跟踪程序的运行,而复杂的故障必须使用编程器来跟踪程序的运行。如某水泵不工作,检查发现对应的PLC输出端口为0,于是通过查看程序发现热水泵还受到水温的控制,水温不够,PLC就没有输出,把水温升高后故障排除。

网友A:
感谢分享,这四点排查故障的方法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B:
是楼主的经验之谈么?

网友C:
这方法,不限施耐德,其它的也可以用这方法。

楼主(2020-06-23):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方法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