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如何配合才能减少故障发生率?

楼主(2020-05-22):
当我们生产需用构造自动控制系统时,很多时候需要应用到PLC和变频器进行配合,下面为大家介绍变频器和PLC进行配合时所需注意的事项。

1、开关指令信号的输入

变频器的输入信号中包括对运行/停止、正转/反转、段速、点动等运行状态进行控制的开关型指令信号。变频器通常利用继电器接点或具有继电器接点开关特性的元器件(如晶体管)与PLC相连,得到运行状态指令。

在使用继电器接点时,常常因为接触不良而带来误动作;使用晶体管进行连接时,则需考虑晶体管本身的电压、电流容量等因素,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在设计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电路时还应该注意,当输入信号电路连接不当时也会造成变频器维修的误动作。例如,当输入信号电路采用继电器等感性负载时,继电器开闭产生的浪涌电流有可能引起变频器内部元器件的损坏或失效进而导致变频器误动作,因此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当输入开关信号进入变频器时,有时会发生外部电源和变频器控制电源(DC24V)之间的串扰。正确的连接是利用PLC电源,将外部晶体管的集电极经过二极管接到PLC。

2、数值信号的输入

变频器中也存在一些数值型(如频率、电压等)指令信号的输入,可分为模拟输入和模拟输出两种。模拟输入则通过接线端子由外部给定,通常通过 0~10V/5V的电压信号或0/4~20mA的电流信号输入。由于接口电路因输入信号而异,因此必须根据变频器的输入阻抗选择PLC的输出模块。

当变频器和PLC的电压信号范围不同时,如变频器的输入信号为0~10V,而PLC的输出电压信号范围为0~5V时;或PLC的一侧的输出信号电压范围为0~10V而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信号范围为0~5V时,由于变频器和晶体管的允许电压、电流等因素的限制,需要用并、串联的方式接入电阻,以次来限制电流或分去部分电压,以保证进行开闭时不超过PLC和变频器相应的容量。此外,在连线时还应注意将控制电路和主电路分开,控制电路好采用屏蔽线,保证主电路一侧的噪音不传到控制电路。

注意:PLC一侧的输入阻抗的大小要保证电路中电压和电流不超过电路的允许值,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减少误差。

另外,在使用PLC进行顺序控制时,由于进行数据处理需要时间,以及程序编写时排列的顺序不同和指令的使用不同等都会导致系统在运行时存在一定的时间延迟,故在较精确的控制时应予以考虑以上因素。

因为变频器在运行中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为保证PLC不因为变频器主电路断路器及开关器件等产生的噪音而出现故障。

网友A:
接线越少故障率越低,前提是你的线质量好,前几天去搞一套工作不稳定的生产线,传动的变频速度通过通讯方式给定,11个变频时不时的出现某个反应慢,总体速度不同步,最终查出是485通讯电缆线老化,全部用优质的电话线更换后测试生产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越少故障率越低,前提是你的线质量好,前几天去搞一套工作不稳定的生产线,传动的变频速度通过通讯方式给定,11个变频时不时的出现某个反应慢,总体速度不同步,最终查出是485通讯电缆线老化,全部用优质的电话线更换后测试生产一切正常
老板  应该 是不是 干扰呢

网友C:
用网线也挺好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是干扰啊,旧的通讯线拆出来,外皮都老化成粉了,混了几十年的工控,线路干扰处理的能力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