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为软启说明书

楼主(2020-05-22):
哪位有西为ksr601说明书,支援一下,没弄过这东西。
现象是需要软启的运行和故障信号,但是软启运行后输出继电器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般来说三个继电器线圈有一个公共线,排除这个公共点之外,另外三个继电器线圈的点对应三个开关管,再向前推就是CPU或者单片机了。。。

楼主:
找到说明书了,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B:
主线一目了然了  控制线 你方便把软启动器图片发一下也行

楼主:
没什么别的问题,就是两组继电器无法确定哪个是运行哪个是故障,因为测量两组启动后都没变化,就只能找说明书了,原来一组可编辑继电器出厂是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