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降压启动的电路,还能这样使用很有意思

楼主(2020-05-22):
今天修一降压启动的电路,有点意思bk变压器还能这样用。大家猜下这电路起什么作用?红字是我后加上去的方便大家看图,L1L2是A相和B相,0 2
11 14是变压器上的号,还上了张变压器的图。

网友A:
L1和L2接啥东东?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串联使用,这样是冒险动作,线径和匝数都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意思吧L1和V接到2次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意思吧L1和V接到2次供电了
L1-V 之间电压是多少?
用了多少年?
负载电流大概多少?

网友C:
大概是刚开始ka接通 用副边,后来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对仔细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2次供电电压是380v,电流就3个接触器线圈

网友D:
想法不错,ka当启动,安全用(常开),常闭当闭合反电动势,一般用在感性负载上,,,,,加个阻容不知道咋样

网友D:
L2和V接到二次供电吧

网友E:
V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这电路不是这个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接到2次供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全图了再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图,我又上传了一张

网友B:
?处接在哪里,看不清

L1-V 接到哪里,没找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次供电电压是380v,电流就3个接触器线圈
后贴图,没看出3个接触器,更没看出降压启动,请指出

网友F:
KA在启动期间动作,在正常运行时释放,结合控制变压器的特殊接法,我估计其用途为在启动期间,电压降比较大,于是用变压器次级36v档与L1-L2电源串联做升压用,使控制回路电压降低不至于太多维持各线圈稳定吸合,启动完成后KA释放BK变压器不工作,控制回路恢复正常供电电压380v,不知对不对。
另外图纸不全及部分模糊不清,未能详细分析其控制供电电源转换逻辑。

网友D:
楼主问一下,应该是台湾设备吗(卷板机)?问号个是101号,看不清楚,看一下背面笔迹,低电压11-14是电磁阀,高电压是接触器(油泵向上的电路)设计有点套路,老一辈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厉害,我去现场也没看明白。回来要了张图纸才看明白。隔离变压器变自耦变压器用了。工地用的设备,供电电压低时用来升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16楼是正解

网友D:
哦,原来是这样,问一下楼主是什么设备?

网友F:
第一张图与第二张图的101/102,被楼主扭了180度让人看着有点绕,另外需要注意初次级绕组极性,如果接错了电压反而会降低,这种用法是第一次见到,比较奇特。

网友F:
BK变压器改作控制回路升压原理图

网友G:
做了看官对各位说的略懂了,只能说当初干的人是大才啊,这都能想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厉害,这一下就清楚了。还第一次见这用的,感觉好玩就分享给大家了。原来手绘图不是我画的是厂家发给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地上的桩机

网友H:
这个图很有意思!!!

网友I:
kA在转换的瞬间有个断电过程,不会造成后续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动作混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有意思才发出来

网友J:
附图咋看都短路  看不下去了   别的不说 一个减压启动控制回路这么麻烦吗?

网友K:
我再换个画法,这样比较直观,但是确实看不懂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场使用没出现过因该,但听工人说有时侯会一次启动不成功,因该就这电路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图是看的头大,和厂家要的图。有图修总比没有的强,这省好多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再换个画法,这样比较直观,但是确实看不懂怎么用
好像越来越难整了
安装这个图KM1启动,KA1吸合。
KA1供电,102(A相)---101(V)

结合您先前给的图(22楼)V接在101(B相)
KA1吸合后......36v的11-14都接到B相?

28楼图现在是看懂了
做了小小的改动,101经过KA1变为101’

他这样的设计把命运交给了器件---瞬间断电,活的越久启动失败的概率越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启动成功与失败就看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