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2):
一個指令將Y4~Y11 連著的6個輸出點置ON,有這樣的指令嗎?

网友A:
Y4~Y11 共6个位,不好弄,如果是4个位,或者是4位的整倍数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Y4~Y11 共6个位,不好弄,如果是4个位,或者是4位的整倍数都可以。

是呀,如果是4位就傳送給K1Y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4~Y11 共6个位,不好弄,如果是4个位,或者是4位的整倍数都可以。

FMOV不支持Y,只支持KnY 也是郁闷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可以。

网友B:
MOV H3F0 K4Y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V H3F0 K4Y0

16进制的3F0=1111110000,确实符合楼主的Y4~Y11 共6个位动作,但Y0-Y3,以及Y12-Y17却被禁止,无论你再用什么指令都无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V H3F0 K4Y0

16进制的3F0=1111110000,确实符合楼主的Y4~Y11 共6个位动作,但Y0-Y3,以及Y12-Y17却被禁止,无论你再用什么指令都无效!
再用同样指令改变H3F0的值,难道不行?

网友C:
为什么纠结要一条指令完成?
三菱有没有类似欧姆龙ORW指令?---6楼顾虑就无
或者MOVD,XFRB,

网友D:
那就多条指令吧;PLC存储程序区不会差你这几条指令占用了就满了;

网友E:
我只是在想,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指令做完呢?为什么不拖几个尾巴?
程序指令越集成化,调试也就越是麻烦多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