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总开关有过载或短路保护功能吗?短路了会跳掉吗?

楼主(2020-05-23):
这种总开关有过载或短路保护功能吗?短路了会跳掉吗?

网友A:
额?? 大兄弟 你 …

网友B:
这种应该叫隔离开关。就是一刀闸。什么保护都没有。用它一般配着保险管。

网友C:
这种开关就是安装在门上方便断开,但啥保护都没有……

网友D:
这只是一个手柄而已

网友E:
可以查看开关的型号或结构,看其是否有保护功能。

网友F:
记得这种就是一个大点的开关,起开关作用。

网友G:
这种开关类似断路器操作。没有任何保护,就是手动开关。特点是开关容量相对比较大,可以是四个主触点联动。仅此而已。就是电气柜门或操作台上的电源总开关。一般都是给控制电源上电用的。由它在激发主电路的接触器或主开关的电操机构。

网友H:
这个一般用在设备外壳上,只是起隔离作用,后续改配什么还是要配的

网友I:
想多了,你就把它当做隔离开关使用。

网友J:
淘宝一大堆,一看就知道原理了,就是一组触点。

网友K:
部分的电柜门会安装这个样子的手柄,里面通过一金属杆连接一个空开。这类的比较常见于欧洲设备

网友L:
这个就是一个开关;没有保护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