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3):
你好 我是个新手,老板需要我买线 但是我不知道实际电流多大 该用多大的线 想问大神们有文档或者啥的 能参考 多大毫安的电流 用多大的线吗,公司做VR设备的 有软线跟红黑线,比较细,就是不该啥时候用多大的线,

网友A:
几毫安没什么选的。
iec标准有,你要看它就是全世界标准。当然它太多太大太全复杂

网友B:
信号线主要看有没有屏蔽层吧  毫安电流确实不用看线大小

网友C:
设计师没有技术要求给你么,线材你要根据具体的用途去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途都是设备接线 没别的 接12V 24V开关电源 特效整股吹风 灯带 还有伺服驱动器 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蔽层用的少 就进电的电缆才需要用到有屏蔽层的线  红黑线用得多 还有很多细线

网友D:
常规的信号线用0.5的就够了
如果在机器自身使用不用考虑屏蔽
要是远距离的信号传输还是上屏蔽线!
电机都是根据功率运行电流进行线缆选择
电缆选择我遵循10下5,佰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