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3):
客户指定要用三菱PLC和伺服。总共16轴,考虑到成本,想用5U,不知这样配置行不行。
本体+扩展脉冲输出,总共12轴,另外4轴用FX5-40SSC-S带B系列。另外利用以太网口跟触摸屏+视觉+机器人通讯。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跟QPLC+QD77MS方案比。成本能省多少。
用过的高手帮看看。

图见3楼

楼主:
运动控制比较简单,都是单轴点对点,不需要插补,才考虑用5U的方案。

网友A:
可以直接用网线和伺服通讯,选JE-C系列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另外是想利用自带网口跟视觉和机器人通讯,这个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没有影响,通讯对象最多16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还不如西门子1200 。直接一个PLC搞定,PLC跟V90,全部走通讯方便而且还节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指定的额,没选择权。

网友C:
FX5U还没有用过,我看你用了3个高速输入输出模块,请问一个模块可以控制几个轴,

楼主:
回复 网友C:
2个,总共可以挂4个。也就是说发脉冲的话+本体最多12轴。

网友D:
可以这样配置,但是近期FX5U缺货。
5U还有个2轴的脉冲模块,FX5-20PG-P。

网友E:
个人感觉:选用FX5U或者Q0XUDV系列,不需要加模块,就像3楼说的,使用MR-JE-C系列的伺服驱动器,通过CCLINK IEF basic 可以控制16轴伺服。可能更加节约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项目下个月才启动,不会到时候也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不知道轴挂多了,通讯速度怎么样,会不会有影响。另外我有视觉+机器人需要以太网通讯,这样的话是不是还要另外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D:
16轴用Q系列CPU加QD77MS16加MR-JE-B,用起来性能好,编程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开始就想的这个。貌似成本高不少。版主好像是三菱代理是吧。这个跟我发的5u那个方案成本大概多多少。

网友F:
都16轴了还不舍得用Q系列?Q03UDE+两个QD70P8也行啊?

网友D:
4个FX5-16ET/ES加一个FX5-40SSC-S模块,价格要比一个QD77MS模块贵一两千。
但Q的CPU加电源、基板、输入输出模块要比FX5U主机贵。
但全部用QD77MS控制,性能要高。

网友G:
16轴可以考虑用Q系列了;
FX5U最近也拿不到货的;

网友H:
我手头有一套FX5U-64MT的,还有几个模拟量模块,买不到的话给你们了!去年备的货,客户工程因为这个该死的疫情暂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版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口罩机还这么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要的好几套,不是一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口罩机还这么火吗?

口罩机已近开始下坡了,但是生产、物流、原料受影响,供货变少,另外是有一些恐慌性抢购,造成短缺。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Q货源紧不。

网友D:
Q的货源目前还算充足。
Q的外面使用量也是比较大的,最好也是提前准备。

网友I:
这配置还用上40SS,你干嘛不上L02+LD77MS16

网友J:
用LD77MS系列就可以啦~~MR-JE-B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的建议。

网友K:
这个方案要根据你的具体需求来确定的,如果只考虑16个伺服,那么你说的脉冲的方案和网口JE-C的方案基本都可以忽略掉的,首先脉冲,5U最多12轴脉冲,先不说成本(FX5-16ET/ES-H加4个的成本比你的16轴总线模块还要贵),你电柜焊线,干扰位置不准,对于调试是影响非常大的。另外三菱PLC本体网口通过BASIC带JEC的伺服,模块是节省下来了,但是程序的编写难度增加了,还有JEC伺服本身的BUG问题,以及JEC只能2进制通讯,是否也会对你外部第三方产品的通讯产生影响。

所以这个方案只考虑伺服的情况下,FX5U+2个FX5-80SSC或者Lplc+LD77MS16性价比是最高的,至于方案的其他方面,5U带485口和2入1出模拟量,程序容量相对与L02CPU也更多(可以选择L06),L的PLC也支持2路差分的高速计数,这个是5U没有的。

所以具体方案,要综合考虑你设备的需求来确定,才能确定最高性价比。

网友L(2020-06-28):
回复 网友K:
完全赞成楼上配置,

如果按照basic 加脉冲  加 脉冲模块  再加40SS  ,稳定性暂且不说, 编程够你喝一壶的了。

80SS的定位模块一个4000多,1个2通道脉冲模块1600, 怎么算都没有定位模块划得来,再说定位模块真的很方便,我做的项目基本全部40SS 或者80SS

另提示,JE-B 的驱动器稍微贵点,但是算下来节省的人工足以弥补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