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3):
比如一个皮带出料电机由变频器端子控制启停,频率由PLC模拟量给定,需要按照频率、时间和出料重量进行计算出一个系数,然后按照系数进行持续出料
这个就是一个皮带出料持续称量的例子
貌似没看到论坛有讲这个的帖子,希望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楼主:
有大佬推荐一下,有哪本书有讲这个算法思路的嘛

网友A:
如果出料重量和电机速度是成比例关系的话就很好解决,比如50hz一分钟出50kg,这样的话就是1hz对于1kg,实际需要一分钟要出10kg调到10hz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是计算出比例系数,然后进行计算,但怎么把理论转为实际使用方法,具体的编程思路需要大量经验,想问一下有木有专门具体写这个的书

网友B:
PLC不是有算术运算指令么?你给公式,编程计算不就得了?计算公式不懂?问问工艺?要是工艺连生产工艺的公式都给不了,那只有烧钱测试咯(研发工艺)。

网友C:
系数的算法不知道?

网友A:
系数*需要的重量=A

A/需要的=输出的频率

假设系数是20,需要的重量10kg,5分钟要求出完料

20*10/5=40HZ

先看看这样行不行,不行的话就调整系数,调到刚刚好,这样系数就定下来了,然后再去调整重量和时间,看看这个系数是不是成比例关系,假设不行的话可以多设几个系数,比如0-100KG一个系数,100-200又一个系数,然后根据不同的重量切换对应的系数。

我这个是实际案例来的,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举例,但是这个例子跟我需要的控制要求有点区别,持续出料,速度跟系数是不变的,持续计算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术指令都知道的,但是就是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算术程序的思路,该怎样去锻炼,有木有专门讲这类内容的书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算术指令都知道的,但是就是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算术程序的思路,该怎样去锻炼,有木有专门讲这类内容的书籍
建议楼主去啃《自控原理》之类的书。
PLC及其指令确实只是工具,
给不了控制及其过程的思路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B:
高深的PLC编程算法,硬件厂家不会去大篇幅公布的,比如插补算法,只会教你怎么用他的高级指令实现,而且还是普通功能的实现,算法接近理论研究,实质就是数学问题,用公式用代数,绘各种矢量各种函数图,基本上也只有论文或者教科书去讨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靠自学,那样太难了

网友E:
如果物料是均匀的还好,不均匀就别费劲了

网友F:
既然楼主明白了效用,那么就可以自己列出算法公式,再根据不同的PLC选择计算的方式,控制好采集数据精度和计算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如你所说的,我也是举个例子,就是想多锻炼这种编程思路,有相关的书籍推荐嘛

网友F:
回复 楼主:
暂时没有见过类似的书籍,不建议看自动控制理论,我当时看了这本书,费脑子,但是对实际工作又没什么帮助。只要你的数学基础扎实,就可以动手做了,一边做一边仿真,多做几次就有心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实自控原理有看过,确实要运用到实际比较难懂

网友G:
自动控制原理,本身就是个闭环原理。。。学校里应该都有这门课。

网友H:
有专门的皮带称控制仪表,然后和PLC通讯,自己做太麻烦,而且可能因为扫描周期的问题可能还不是非常准确。如果只是学习非常鼓励,用于项目的话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