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3):
三菱触摸屏的232接口能不能设置这个接口的参数比如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A:
每次提高的都要把问题遮盖一部分让大家猜;
先讲清用的型号;
大多可以在系统菜单内设定通讯参数的,或电脑上设置好下载到屏内;

网友B:
可以设置,开始新建工程时出来的设置向导中,关于接口的地方有详细设置的部分

网友B:
软件中还有个操作可以查看、修改

网友B:
设置下载到触摸屏后,还可以通过触摸调出系统设置画面,更改相关设置

网友C:
一般的触摸屏的串口参数都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D:
向各位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