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改图PLC

楼主(2020-05-23):
需要将着两个图改清晰

网友A:
呵呵,这个应该要找P图的吧

网友B:
你这是拍照图,原图需要使用软件制作,比如CAD软件。

网友C:
截屏也比拍照要清晰些!

网友D: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这个软件把这个图画出来。然后截图
就现有的图很难P出原来的效果!

网友E:
厂家的CAD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厂家的CAD图?
民间版S7-200模拟器的运行图。

网友G:
200的仿真软件,自己再仿一次截个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