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310图纸

楼主(2020-05-23):
哪位大神发一份台安N310 7.5KW变频器图纸。谢谢!

楼主:
今天接修一台台安N310变频器,一开始是电源故障。电源故障修复后。将PC817输入信号端短接(整流逆变模块已拆下),试运行,测量六路脉冲均正常。然后焊上整流逆变模块。并拆掉PC817短接线焊点运行。报OC-S故障。
后来先后挑开三个PC929的8脚,再运行,输出正常。再焊下整流逆变模块。测得在运行时,三个PC929模块的8脚在运行时均为0V,停止时为+5V.
三个PC929模块的9脚在运行时均为+8V,停止时为0V.不知三个PC929模块故障信号从可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