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3):
小白求助,用的是禾川伺服。

楼主:
看说明书是用adprw指令,有没有大神能说详细点,能提供案例就更好了,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是用adprw指令,有没有大神能说详细点,能提供案例就更好了,感谢感谢!
Modbus通信手册就有例子的啊

网友B:
先看看手册,然后再有针对性的提问比较好

网友C:
屏和驱动器如果都带RS485,直连读驱动器报警地址即可。

楼主:
这个modbus地址,H1529是怎么指定的呀,看了需要连接的伺服说明书,没有驱动器报警地址说明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