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坚持,,,

楼主(2020-05-23):
(无正文)

网友A:
我都是用无协议通讯的,自己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无协议通讯的,自己编。
三菱写无协议程序有点多啊,之前也是学的时候用无协议,后来直接用modbus指令觉得精简多了

网友C:
三菱这个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用多了也蛮顺手。

楼主:
接线OK
就是报错这个代码。后面线路断开。。完全没有这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呀。就几步就搞定了。。现在就是报错7D13

楼主:
协议库的配置及变频器的说明书的读控制的案例说明

网友D:
目前都用UDV、L的情况下,我更倾向于用网口自带的MODBUS TCP,然后买个网关转换下。。网关怎么都比模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