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3):
常识都知道设备进水会短路烧毁,但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吗?今天客服说我们设备漏电跳闸,过去直接测 火 零  地 三者阻值都是无限大,然后测开关电源输出  阻值也是正常,之后通电还是跳,后来检查发现其中一个开关电源被雨水淋湿了。  插头 开关 开关电源这些万用表通断打不出来,有什么好的检测办法。还是只能肉眼去看。大佬们教教

网友A:
测量绝缘电阻需用兆欧表,普通万用表测不出。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10K挡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 兆欧表很少用到,一般都是随身带个万用表

网友C:
湿水的故障就是不稳定,万用表测量活故障肯定测不出。

网友D:
万用表的电池电压是9V的,部分的对地漏电测量不出来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供电开关不是漏电保护,而是普通的空开,你试一下送电,如果空开不跳闸,存在漏电的地方会直接冒烟起火的

楼主:
那各位大佬检测电器配件是否进水,有什么快速有效的方法,目前我都是排除法排出来的

网友E:
如果是线路板进水你通电估计就要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兆欧表很少用到,一般都是随身带个万用表
我劝你还是听人家的。电工不配绝缘表,送电或者查故障不打绝缘,说不过去。

网友G:
有些情况用表都查不出来,记得有次变频器报接地故障,死活没找到故障点,机器复位又能用,担惊受怕的,后来操作工拖地时又发生此现象,问动了什么地方,最后才发现在电线管进电机5CM出电线有破损,那段管子安装是用铁管过渡的,里面磨损了。不是操作工去动力下谁会发现。

网友H:
测量绝缘还是要用摇表好

网友I:
绝缘还是用专业工具测量

网友J:
 如果你是知道进了水,就不能盲目上电。在仅有万用表的情况下,最好是指针表!当你的设备已经断开,(没有负载投入电路,只测负载以外的线或开关)这时你要用10K档测量线路,有些指针万用表还有100K档更好!测试时不要用两手捏着表笔,以防有人体电阻影响!这时你得出的结果应该是无穷大!如果有一点点摆动也说明漏电了!这时就要处理或更换!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给一个村修潜水泵!故障是用变频器起动时,跳过流!但用工频起动,水泵能正常工作!我问他们下进电缆有没有接头?他们说有,我要求他们把潜水泵提上来,(60米深)不大的小潜水泵。提上来之后,我打开潜水泵接口线让其悬空脱离潜水泵!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线的另一头,结果显示有指针摆,虽然摆幅不大,但也足够证明有漏电!我告诉他们:立刻买一条新电缆,这个环境,电缆应该是整条的,不应该有接头,缠上胶布也不行!于是他们买了新电缆,我给重新接好后,处理好密封。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K:
用万用表测设备的绝缘?那得是设备真的绝缘被彻底击穿了,完全内部短了,才可以通过万用表测出来。而绝缘降低的漏电,需要的是高压的摇表或者电子的高压绝缘测试才能看出来绝缘完蛋了。

网友L:
用指针式万用表可以大概知道。

网友M:
设备泡水后第一步清洗烘干,保证干的情况下上电测试……

网友N:
被雨水淋湿----彻底解决雨淋问题
听到雨淋后.....要求换所有被淋器件
万用表测,比对测能看出差别阻值

网友O:
万用表测量绝缘只能是大概,最好用兆欧表。

网友K:
万能表可以测试元器件的通断,不能测试绝缘。因为测试电器间绝缘需要加压测试的条件。万能表能加压吗?能加多少伏电压?所以采用万用表测试绝缘纯属外行行为。开玩笑了。

网友P:
兆欧表和万用表一样都是电工检修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