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这个晶闸管怎么分解开,或者怎么确定其好坏,或者说这个板子出问题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5-23):
ABB的这个晶闸管怎么分解开,或者怎么确定其好坏,或者说这个板子出问题会是哪里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去测量它!谢谢

网友A:
都拆不开,送修吧

网友B:
这是变频器上面的?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晶闸管

网友C:
老铁,你的工具现在有哪些?拆这个得用专门的工具呃

网友D:
可控硅,特别是大电流的,许多是螺纹连接固定的。
这个也可能是。

网友E:
第一次见,稀罕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能给指点一下这种特殊工具吗,我也想到了,可不知道怎么去打开它,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好!具体元件具体分析,比如说,集成块,你单纯用普通的电烙铁肯定是不行的,容易弄坏。

网友F:
这个 我在abb 中压变频器里见过 叫igct 水冷式的 不好修 弄不好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