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20-05-24):
请教:RS485 RTU通讯,需要编辑自由口通讯吗?
主要是PLC和温控仪表通讯,仪表没有测量值读地址,可是能读设定值,读任何一个地址,仪表都能返回五个数据,其中包括测量值,现在我想指导怎样能收到仪表返回的数据,我怎么存,谢谢大家

网友A:
RTU?MODBUS RTU?什么PLC?
一般都支持,不用自由口通讯。

网友B:
PLC支不支持Rtu,如果支持就直接MODBUS好了,不支持就要自由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英威腾的IVC1L,支持485的,可是宇电仪表搞不通啊AI733仪表,您熟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英威腾的IVC1L,支持485的,可是宇电仪表搞不通啊AI733仪表,您熟悉吗
   宇电仪表搞不通, 是通信搞不通?还是不知道通信协议?你用串口工具先把仪表的通信试通,再试PLC。
   AI仪表的MODBUS通信协议,支持03H读及06H写子指令。
  03指令一次性读取4个数据,即读指令:ADDR+03H+0+要读的参数代号+0+4+CRC校验码。
  返回数据为:ADDR+03H+08H+测量值高位+测量值低位+给定值高位+给定值低位+报警状态+输出值+所读参数值高位+所读参数值低位+CRC校验码低位+CRC校验码高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英威腾的IVC1L,支持485的,可是宇电仪表搞不通啊AI733仪表,您熟悉吗

IVC1L是支持MODBUS的,AI733仪表把说明书上传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这玩意还不支持MODBUS.

网友C:
宇电AI-733 V8.0版本及以上是支持MODBUS通信(兼容)的。

网友D:
支持Modbus最好不过了,不支持的话只能自由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