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4):
电磁阀坏的原因有哪些,得电了,机构不执行

网友A:
发心卡了

网友B:
没气了或者气源含有杂质将阀芯给卡住了

网友C:
对于电磁阀的检测,我是怎么做的,先判断线圈的电没用,如果有,就看起源有没过来,如果有气,就检查到气缸这边有没气,还有检测气缸驱动的机械装置有没卡滞,还有就是气原有杂质把阀芯卡住我一般都是换电磁阀,清洗干净后总是不好用,也许我没弄好

网友D:
三楼描述的基本在理,能修!不过这东西直接换新的放心。

网友E:
线圈坏了

网友F:
阀座反了
线圈烧了
杂质卡心
都遇到过

网友G:
这玩意应急的时候可以拆开修一下,要不直接换新的。曾经修过是阀芯不动作,没有卡东西,后来拆开清理加点油就可以了

网友H:
以前一直用着很好么?如果是那就参考楼上几位的看看,如果是换的新的,那看看气管有没有插反?型号是不是匹配?

网友I:
描叙能更具体些的话会有利于判断!

网友J:
这种情况线圈坏了?阀芯卡了?
气源没有这种错误不会犯吧!

网友K:
楼主是问电磁阀电磁阀损坏的原因吧,气动阀最多的是由于气的水分含量大造成的阀门阀芯卡住,从而造成线圈由于长期的通电损坏

网友L:
一般阀上面的手动按钮都点不了动作的时候,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换,修的事情就是后面的问题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C:
完美!

网友N:
先手动看看有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