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AR机械手伺服驱动器资料

楼主(2020-05-24):
手上有闲置的STAR机械手伺服驱动器和配套的伺服电机,想利用起来学习伺服知识,但是没有驱动器的资料。请问哪位大佬有相关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机械手上配套的伺服,估计资料不好找,你想学习伺服还是用通用的比较好,这个看图片连按键都没有,参数都没法设置呀。

网友B:
可以下载相应的软件吧?

网友B:
这个网站上有,类似CSDN的

网友B:
建议你也找找百度文库,豆丁之类的,这里也有个

网友C:
松下的伺服电机配STAR的驱动器,资料应该不多,你可以了解一下松下伺服配松下驱动器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也找找百度文库,豆丁之类的,这里也有个
顺手下了个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复。CN1就是参数设置和调试的接口,试着用松下的伺服设置软件进行联机,不论232还是485,通信都没有成功。估计STAR应该开发了专用的软件。

网友E(2021-02-05):
回复 网友D:
你有那个MA软件说明书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STAR没有MA的系统哦,相近的有NA1、NA2。

网友F:
这个是专用伺服驱动器,用的MSNET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F:
敢问老兄有所说的软件?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是驱动器的联机调试软件,完整的参数存储在上位机中,所以这个伺服驱动器对你没有价值。

网友F:
这个是驱动器的联机调试软件,完整的参数存储在上位机中,所以这个伺服驱动器对你没有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来老兄很专业!这个驱动器在STAR机械手上,是可以通过手控盒进行初始化设定基本参数的,没想到离开上位机就没了灵魂,一堆废铁而已。谢谢指导!

网友F:
回复 楼主:
客气了,只是曾经有幸在STAR SEIKI工作了8年积累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