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4):
控制电缸的空开24V跳闸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缸线圈是否坏了?线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是过载还是短路其实很好查的,换个同型号试试就知道了,再不行大一个型号

网友C:
空开跳又2个原因,1.电流过大(短路) 2.电流进的和出的不一样(漏电)

网友D:
空开跳闸通常是负载端有短路或者过载情况下跳闸,还有就是开关本身触点接触不良发热引起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能不能监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可以监测吗

网友E:
跳闸都有哪些原因呢?空开坏了?线路有短路?负载过大?负载短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软件能不能监测的

你如果是检测提供的电源,西门子好像有款开关电源是可以监测电流电压的。

网友G:
短路或者开关坏或者开关选型偏小!

网友H:
检查下负载端吧。

网友I:
先断了开负载后合闸看看
没问题就一路一路的上负载吧!
短路故障居多!

网友J:
电缸是啥不知道  楼主内容没有仔细看  个人认为过去始终正常 可以排除短路 过载嫌疑。如果是较大电子用电器具 前级开关 特别是含有漏电功能的有时由于启动电流冲击 会出现跳闸的 此类问题并不少见,我们会感觉到某些传统节能灯  注意 并不是LED灯 在即将损彻底不亮前时常会出现闪悦 但经常会造成断路器莫名其妙跳闸  并测量不出有短路现象 并产生误导  其实都是它们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