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端子接线,编号为1的那几个点是不是都通路的 ?

楼主(2020-05-24):
如图圈出的是叫什么名字? 编号为1的那几个点是不是都通路的 ?还是上下对应才通路的?编号2和编号1这两大块应该是隔断的吧,

网友A:
就是个接线排,上下导通,左右绝缘。这玩意你可以理解为移控制箱的拆线便捷标记器。

网友B:
我理解,标识线号一致的,都是相通的端子接线。一般都是用于柜体内部的控制电源和参考电位。

网友C:
魏德米勒的端子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魏德米勒的端子排
编号一样的挨在一起的端子排互相导通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魏德米勒的端子排
编号一样的挨在一起的端子排互相导通的吧?
对,这个接线排用法特别!用法牛逼!干啥的呢?业内人士一看就懂,用来供电的!信号传感器低压供电!不是12V就是24V直流供电接线排系统!

网友A:
上面图一黄色箭头的导线,明显线径粗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图一黄色箭头的导线,明显线径粗好多!
大神 ,爱了 爱了

网友D:
原则上只是上下通的,但也可以上下左右都通,加一个中心连接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