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4):
PLC --- 比例阀
输入 -10-+10V --- 输出 1-5V
输出 -10-+10V --- 输入 1-10V

对应关系
寄存器值   Mpa
300        0.05
400        0.1
600        0.2
800        0.3
1000       0.4
1200       0.5
1400       0.6
1600       0.7

请教论坛的高手们指点一下这个运算程序该怎样去写。

网友A:
看不懂,不知你需要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算程序不知道怎样写,才好。

网友B:
你这个压力与数值0.1以后才有比例关系呀,0.0005*读出的数值-0.1=压力值,假设读到的值是1000,0.0005*1000-0.1=0.4

网友C:
感觉这个问题楼主还可以描述的再清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D:
多端直线描成曲线,不同区间段用不同的斜率跟截距,AS的plc有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