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4):
     我先建立了一个定时器数组:

     然后在程序中调用,但是切出去后需要批量复位这个定时器数组。。。但是,

     试了好多指令 : RESET_BF  不行

     FILL_BLK   不行

      -(RT)-     倒是行,但只能一次复位一个。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操作 ,一条一条的复位 :

    各位师兄们都是怎么批量复位这种定时器组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建立了一个定时器数组:

     然后在程序中调用,但是切出去后需要批量复位这个定时器数组。。。但是,

     试了好多指令 : RESET_BF  不行

     FILL_BLK   不行

      -(RT)-     倒是行,但只能一次复位一个。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操作 ,一条一条的复位 :

    各位师兄们都是怎么批量复位这种定时器组的 ?

FOR循环+数组下标寻址,Sir.

楼主:
。。。。感谢指导,最好就我这个例子来个实例
      就太好了。

网友B(2020-12-08):
定时器复位只能采用RESET_TIMER指令。